楼主(2016-08-26):
各位大师你们好,我想问一下三菱FX3GAPLC的USB口能直连条形码扫描枪吗?

网友A:
应该不能

网友B:
有专用模块

网友C:
不能连接的,你的扫描枪是什么通讯接口?

网友D:
不可以;
USB口就传输程序用的;

网友E:
哪有那么简单!
连上没什么用!

网友F:
要加通讯模块,再编写程序的

网友G:
楼主,你还是直接用422圆口还行

网友H:
和扫描器通信,估计是无协议(自定义协议),要加485BD或者232BD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还是直接用422圆口还行
422圆口可以输出无协议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还是直接用422圆口还行
422圆口可以输出无协议吗?!
你不想使用买一个FX3G-485-BD,那就随便你折腾

网友I:
是USB通讯端口的条形码扫描枪对吧。
USB通讯端口的条形码扫描枪,一般使用在视窗操作系统上,也就是微软公司的操作系统。而PLC控制器是嵌入式操作系统,是不能直接使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弄明白了,谢谢

楼主:
多谢各位老师的指导

网友J:
肯定不可以的    用专用模块可以

网友I:
USB通讯端口只是规定了引脚的用途,并没有规定数据的传输方案与数据的传输格式,所以,导致了市面上很多使用USB通讯端口的设备都携带了不相同的驱动程序。
设备经USB端口传输数据,一般都需要针对性的研制驱动程序,驱动程序的作用,就是将相应的数据翻译成为0和1的机器语言。

因为都是定制的驱动程序,导致了不相同的品牌硬件之间互相使用USB通讯端口的限制。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还是直接用422圆口还行
422圆口可以输出无协议吗?!
你不想使用买一个FX3G-485-BD,那就随便你折腾
我只是诚恳的请教你,FX3GA的422圆口可以输出无协议吗?
诚意请教!因为FX3GA我没用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还是直接用422圆口还行
422圆口可以输出无协议吗?!
你不想使用买一个FX3G-485-BD,那就随便你折腾
我只是诚恳的请教你,FX3GA的422圆口可以输出无协议吗?
诚意请教!因为FX3GA我没用过!
我做过从站是可以的,主站真心没有测试过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还是直接用422圆口还行
422圆口可以输出无协议吗?!
你不想使用买一个FX3G-485-BD,那就随便你折腾
我只是诚恳的请教你,FX3GA的422圆口可以输出无协议吗?
诚意请教!因为FX3GA我没用过!
我做过从站是可以的,主站真心没有测试过
三菱PLC编程口一般输出的都是编程口协议,编程口协议都是作为从站的!
FX3GA系列PLC的编程口是个特例,可以输出无协议!

网友K:
usb只能连接编程软件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还是直接用422圆口还行
422圆口可以输出无协议吗?!
你不想使用买一个FX3G-485-BD,那就随便你折腾
我只是诚恳的请教你,FX3GA的422圆口可以输出无协议吗?
诚意请教!因为FX3GA我没用过!
我做过从站是可以的,主站真心没有测试过
三菱PLC编程口一般输出的都是编程口协议,编程口协议都是作为从站的!
FX3GA系列PLC的编程口是个特例,可以输出无协议!
这个真的谢了,以后不要买BD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还是直接用422圆口还行
422圆口可以输出无协议吗?!
你不想使用买一个FX3G-485-BD,那就随便你折腾
我只是诚恳的请教你,FX3GA的422圆口可以输出无协议吗?
诚意请教!因为FX3GA我没用过!
我做过从站是可以的,主站真心没有测试过
三菱PLC编程口一般输出的都是编程口协议,编程口协议都是作为从站的!
FX3GA系列PLC的编程口是个特例,可以输出无协议!
这个真的谢了,以后不要买BD了
编程口本身就是让PLC做从站的,但是本例中PLC是做主站的!

网友L:
这个口不是随便用的,中大型的机的MINIUSB口还能拿来连屏幕。扫码枪你还是老实422或者232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