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电机编码器脉冲输出,输入到台达PLC输入端问题,

楼主(2016-08-26):
台达伺服电机编码器脉冲输出,输入到台达PLC输入端问题。是想用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来读取位移。现在用TLP521光耦
进行数据传输,电机快了,PLC的X1接的计数器不计数了。不知道用什么型号的光耦?

网友A:
买现成的转换器,或用AM26LS32芯片转换;

网友B:
就是普通PC817都可以,817响应频率200K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转换器不知道全称叫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转换器不知道全称叫什么?
直接在淘宝网上搜索“差分输出转0-24V”就得了吧。

网友A:
差分信号转成集电极开路信号;

网友D:
差分转集电极的 台达应该会有相关配套的吧

网友E:
是不是用的高速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