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

楼主(2016-08-26):
如图所示,是一台风机的西门子200PLC现场控制柜,柜内有一多线路模拟量转换板(型号:WQ-1604B),由于不知道其工作原理,网上收索也查询不到对应的说明书,作为新生的我,在查看实物接线和分析PLC程序的过程中有一定麻烦。希望有了解的朋友能给出指教或提供相关的说明书。谢谢!本人邮箱:1779630785@qq.com

网友A:
从外壳上看应该是厂家自己研制的,你只需要知道输入是什么信号,输出是什么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B:
变送器之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场的实际情况是:此模拟量转换板的输入量是由振动变送器、温度变送器引入的4—20mA信号,而输出量在数量上与输入量不相等,而且该转换板有两个输出量引入到CPU的I0.6、I0.7。现在的疑问是:1.为什么不直接将变送器输出的4-20mA信号直接引入到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   2.该模拟量转换板的输出量引入PLC模拟量输入模块的是什么信号?   3.改模拟量转换模板的输出量引入PLC数字量输入点的是什么信号?   4.主要是,这个模拟量转换板到底要怎么用,我今后在哪种情况下用得着……

网友C:
这个东西是 重庆通用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的,但其官网没有资料。应该在外壳就接线图的,也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

网友D:
1.可能多路复用,或者增加了报警
2.把连接的plc模块或者接线发来
3.接线
4.程序
把程序和接线发来。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主:
回复 网友D:
触摸屏的程序由于还没拿到对应的通讯电缆,还没有上传到电脑里。

网友E:
这个真的不知道。。。。

网友B:
这样的产品出问题很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能是东西小,厂家没怎么重视吧,打服务热线没人接,新买的备件也就是随便包装了下,合格证、说明书什么的一样没有

网友F:
到淘宝上找,找到卖家再找他要资料!

网友G:
目测系统至少有20路以上的模拟量信号需要采集与处理,因为S7-200的控制器扩展的模拟量模块通道数量有限制,并且还要考虑扩展其他的数字量和总线通讯模块,所以,只能使用第三方的模拟量变送器硬件集群解决方案,解决几十上百路模拟量信号的采集与传送的问题。

网友D:
不好意思,昨天才看到。
今天查了接线和程序。
是多路复用器。
就是两个数字输入i1.4,1.5,不是你说的0.6.
转换板(复用器),分别输出两个数字量,指示当前四个模拟量到PLC对应输入哪几个。
I1.4=0,I1.5=0,对应aw0--vw100  vw100--vd420
0,1 vw108
1,0 vw116
1,1 vw120
大概这意思。在程序MAIN第一段开始,到第九段。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嗯  是的 谢谢您。周末回去再家里,我仔细看了下程序,转换板上面的原理就是你说的这样。但,现在又有新的问题了,现场的接线在工程调试的时候,被我们内部工作人员改动过了,图纸上的图纸与程序根本对不起来。

网友D:
那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嗯嗯  是的 谢谢您。周末回去再家里,我仔细看了下程序,转换板上面的原理就是你说的这样。但,现在又有新的问题了,现场的接线在工程调试的时候,被我们内部工作人员改动过了,图纸上的图纸与程序根本对不起来。

这个以后维修有点麻烦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