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6):
有三个三相加热器,用西门子的功率开关单独控制比较安全,可以防止加热器短路,但是成本太高,有没有其他比较便宜的方法?

网友A:
既然是三相加热器,就要单独控制啊,而且要3个反馈的,不然怎么保证PID控制精度呢。

网友B:
加热什么?功率多大?一般用温控器。

网友C:
都加上功率开关,各控制各的

网友D:
多大功率?防止短路?防止接地?防止漏电?携带有漏电检测和脱扣机构的漏电断路器不就是干这个工作的么?

网友E:
你考虑安全就不要考虑成本
这两样东西很难兼顾!

网友F:
用西门子的话,铁定起火

网友G:
三相加热器就用三相固态继电器做驱动即可,固态继电器的输入控制采用温控器带PWM输出信号的。价格也不贵。

网友H(2017-01-18):
引用 网友F:
用西门子的话,铁定起火
哈噗}~~~~~~
ヽ(^。^)丿

网友I(2017-06-07):
三相380V电加热每千瓦电流是1.5A吗

网友J(2017-11-02):
用变频器不可以么?

网友K(2017-12-11):
用变频器是不可的。成本太高了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J:
用变频器不可以么?
为什么要用变频器?

网友M(2022-03-29):
用可控硅模块和温控器相结合控制

网友M:
或用接触器和温控表控制

网友N(2023-01-09):
建议加个 加热器断线报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