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6):
好像液晶坏了

网友A:
背光亮不亮,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B:
应该是一体机,对吧。
看一下是什么操作系统,是不是WINCE系统?

网友C:
什么情况?

网友D:
这问题问的没头没脑的!

网友E:
这个是触屏吧,工控机是几个意思?

楼主:
带触摸屏的工控机而已。背灯没有问题,不显示内容了。应该是wince系统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带触摸屏的工控机而已。背灯没有问题,不显示内容了。应该是wince系统的
拔插液晶屏的信号排线插座+屏供电排线+触摸板排线+灯管供电插座。
开机后用手电筒照射液晶面板,查看是否有内容显示,是否只是背光灯管系统不良而已?

网友F:
看样子要换一个液晶屏了啊

网友G:
没有修过。。不知道得费多少金钱在里面呀

网友H:
如果只是液晶屏损坏还可以维修,软件坏了就扔了

楼主:
软件没有问题的
这个液晶不太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