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aln符号库

楼主(2016-08-26):
新建文件打开符号库是空的,但是在安装文件里面是有的。不知怎么导入呢?另一台32位电脑可以装好,打开符号库是汉语。。。。但是这台64位不行,,,不知咋回事,大家看看看

网友A:
打开符号库即可

网友B:
在符号选择中右击,然后选择设置,在其中的符号库一栏空白处点击,然后点击...符号,在打开的对话框内选择要打开的符号库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03版的office,对这个有影响m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样一个个添加是可以进去,但是快捷方式还是没办法用,,,,,,,而且新建一个项目符号库还是空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样一个个添加是可以进去,但是快捷方式还是没办法用,,,,,,,而且新建一个项目符号库还是空的。。。

你可以尝试建立一个基本项目,这样看看符号库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或许你需要重新安装你的EPL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