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倍加福安全栅输出有没有电压?还是仅仅有一个开关信号?

楼主(2016-08-26):
如题,在"safe area"的右边有输出电压的说明,这个电压是输出电压的意思吗?害怕输出电压问题影响后边的计算模块,一直没敢用,请高手给解答一下。
上图中红色区域内的电压是输出电压吗?还有下边透明盖子是做什么用的,拔掉盖子内部的金属片就会闭合,了解倍加福安全栅的大侠给解答一下啊!

网友A:
楼主全圈出的OUTPUT地方 就是把他想象成继电器就好了 根据INPUT状态会相应断开或闭合
下面连接导轨可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