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6):
升级版的1000ie v3 有U口和485连接,问:能否连接三轴运动控制器(控制器是485modbus RTU协议)

网友A:
触摸屏支持modbus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触摸屏的属性:带时钟硬件实时时钟
串口通信:1×RS422/485,带隔离串口,最大通信速率 187.5 Kbits/s
以太网接口:1 × RJ45,最大通讯速率 100 Mbits/s
USB :USB 2.0 host,支持 U 盘、鼠标、键盘、Hub

只是说带485串口,可以与西门子200系列(不可以与300、400系列),三菱等PLC连接。但是,不知道是否能走modbus RTU模式与运动控制器连接。(客服也没准确回答),故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B:
一般在触摸屏的画面编程软件里面,都给出了所能够连接的硬件品牌和型号,里面的菜单没有的话就是不能支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PLC 类型 支持的协议 SIEMENS S7-200 以太网、PPI、MPI SIEMENS S7-200 CN 以太网、PPI、MPI SIEMENS S7-200 Smart 以太网、PPI、MPI SIEMENS LOGO! 以太网 Mitsubishi FX * 点对点串行通信 Mitsubishi Protocol 4 * 多点串行通信 Modicon Modbus PLC * 点对点串行通信 Omron CP、CJ * 多点串行通信

这个1000ie V3可以与 Modicon Modbus PLC通讯,那么是否可以与具有modbus RTU格式的运动控制器通讯呢?

网友C:
支持modicon的,可以试试modbu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