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6):
咨询客服,说:1200系列cpu不能与smart 1000IE v3连接使用,问:有哪些型号西门子触摸屏能与之连接?

网友A:
不是有ktp700之类的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找一个10寸的,且便宜的就行。

网友B:
s7-1200和西门子屏的通信只有ktp和tp系列的,ktp相对tp的便宜不少

网友C:
1200配精简系列屏,200和200SMART配SMART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