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大家给看看这两种的优缺点(20160829)

楼主(2016-08-26):
这两种电路都已一样的功能,大家给看看哪种比较好

网友A:
图二看不到控制器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伺服电机是数控系统控制,plc的作用跟下面的线路板一个作用

网友B:
成本,环境,和维护考虑。

网友C:
看使用效果如何,稳定可靠即可;PLC的通用性较强。

楼主:
回复 网友C:
plc也就是控制开关量说白了,在这个机器上就是为了好看

网友D:
用户一般都比较信任PLC吧

网友E:
第一,数数接线端子数,那个少用哪个。好像下面的那个线少。
第二,省钱比较,那个成本低用哪个。
其实,两种方案的技术都是成熟的。选谁都无所谓了。

网友F:
我会选择图一

网友G:
图一可靠性应该更好,同时价格应该也高些。如果使用环境比较好的话,图二性价比更好。

网友H:
还是考虑一下成本。。得要考虑一下

网友I:
图一绘好一点吧

网友J:
就像酒样,散装的,并装的!

网友K:
伺服驱动器正对PLC,菜鸟出品

网友L:
第一种布局,是我的话,会把伺服放左边,其余放右边

网友M:
图一伺服的控制线都没接啊,伺服是怎么运行的,图二的线路板上只有继电器啊,伺服运行所需要的脉冲从哪里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想选用第二个,plc的作用就是做继电器用

楼主:
回复 网友M:
是有专用的数控系统给脉冲信号

网友N:
第二个好,看起来价格能上去些。

网友O:
plc显得高大上稳定性应该好些吧,但成本也不低
下面的成本应该低一些,稳定性估计没plc的好

楼主:
回复 网友O:
下面的线路板试验了一段时间了没事么问题,plc的输出还是得外接继电器

网友O:
回复 楼主:
plc用继电器输出的不就可以不加中继了么,尽然板卡可以直接用那plc也应该可以直接带载

网友P:
用PLC的好点   控制板的容易坏   维修难度大

网友Q:
感觉单片机也不错,使用起来也挺好的

网友R:
我感觉还是PLC好呀,稳定性好,方便。。。高,大,上。。。。。

楼主:
回复 网友Q:
那不是单品机上面就是几个继电器

网友E:
回复 楼主:
第一种方案比第二种方案的区别就在于逻辑控制是智能的(可编程)。如果将来扩展会很方便,但如果系统是固定死的,不考虑以后的扩展,第二种为好。我也是这么看。

其实系统里这么多的执行器需要开关量驱动,也挺烦的,如果把现场也做成智能通讯功能的,就近开关量驱动,柜子到现场都是走net通讯,那就爽了。

网友S:
全是继电器 就用不着PLC吧 PLC毕竟成本高

网友T:
扩展不扩展相对时间来说的,以前我们的这里检查没要求,3年前QS检查要求我们的快速门2扇的要联动,我去2个不同的系统啊,一个单片机的,一个PLC的,差点没搞死我。

网友U:
图一可能成本高,图二成本低吧!对于有钱厂家用图一,没钱厂家用图二。

网友V:
用PLC如果不加入显示屏进行故障显示,那还不如用继电器。

网友W:
PLC通用性会好一些吧。

网友X:
我讨厌板卡!还是第一种好

网友Y:
引用 网友P:
用PLC的好点   控制板的容易坏   维修难度大
我也这么感觉

网友Z:
用哪种方式看成本

网友AA:
我选侧图二

网友AB:
第一个好。。

网友AC:
第一张是现在常用的,第二张像未来的趋势

网友AD:
谁稳定就要谁!

网友AE:
引用 网友V:
用PLC如果不加入显示屏进行故障显示,那还不如用继电器。
继电器时间长触点氧化接触不良就有的查。

网友AF:
有量用二
10件以内用一

网友AG:
数控切割机的标准接线啊·1··=不过,个人觉得,这么多年都是电路板的格局和天下,确实要于是同进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AE:
引用 网友V:
用PLC如果不加入显示屏进行故障显示,那还不如用继电器。
继电器时间长触点氧化接触不良就有的查。
用了PLC后有时反而用了更多的继电器,因为输出端都用继电器过渡。

网友E:
现场的执行器都变成了能上网的智能执行器,本楼的柜子就大大简化了,一个网线解决问题,如果再WiFi,就更爽了。以后有了光子通讯,量子通讯。就更帅呆了...

网友K:
习惯都是第二种比较方便,但是编程稍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K:
习惯都是第二种比较方便,但是编程稍麻烦
第二种不需要编程,只是几个继电器还需要变什么成

网友AH:
图二便宜便于维修,正常5-6年不坏的,一块板子也200多,线切割穿孔用的多,喜欢装逼想卖高价就用PL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