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焊机故障原因

楼主(2016-08-26):
缝焊焊接开始焊冒火花是什么原因?求大师们指点

网友A:
搭铁确认完好吗??

网友B:
是什么焊接方式?二氧化碳焊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缝焊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开始焊火花四射,然后正常,焊完一个,紫铜盘上有一个坑

楼主:
fn-160交流缝焊机

网友C:
没修过呀。

网友D:
没见过这个宝贝是什么样的

网友A:
给接地搭铁做的牢靠就足够了,一般都是大接地钳

楼主:
焊第一遍冒火花四射很大,第二遍就正常了。搞得头疼

网友E:
火花大原因就是1电流过大,2压力不够,3焊件表面清洁不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