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转换跳闸

楼主(2016-08-26):
星三角启动电机,星起时缺相电机能不能转动,缺的那一相有电流么?

网友A:
完全不通应该没电流,
有的是接触器接触不良,这有电流,不平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昨天没事儿今天开就一转换就跳闸

网友B:
应该Y转换之前有没有换相序!!!,,,,还是电流!!!!

网友C:
星起就缺相电机不会转,缺的那一相不会有电流。因为,断线的那相没有形成回路,怎么会有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星起的时候后v相卡表一直没电流但电机转,一转换就跳闸

网友D:
控制柜有问题吧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这种现象我还真没碰到过。星起的方向是不是和正常运转的方向一样呢?

网友E:
呵呵,查线。接错的可能性大。

网友C:
回复 网友E:
按他的描述,昨天好好的,今天就出这种故障,不会是接线的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样昨天都试好了今天怎么开也不行,延长启动转换时间也不能启动

网友C:
回复 楼主:
跳的是电源空气开关?还是热继?

网友C:
回复 楼主:
对电源的三相线电压测量了没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对电源的三相线电压测量了没有?
没看清楚。不好意思。看看负载。测测电流,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C:
空开

楼主:
热继没跳

网友C:
回复 楼主:
根据你的描述我猜想这台电机的负载连接符合类似液偶,所以在启动的时候能转动。V相没电流说明V相哪里没接通,导致整定启动时间过后,电机还没完全启动起来,所以转换三角形运行时电流过大使空气开关跳闸。这只是我的猜测,只能作为参考。

网友C:
回复 楼主:
如果测量主接触器下端头线电压正常,检查星接接触器有没有问题。

网友F:
万用表仔细检查,找到断裂点

网友G:
负载拆除,…………万用表伺候。

网友H:
这个还真不好说,坐等楼主答案

网友I:
缺项电机转不起来

网友J:
我这几台星三角起动,象这情况一般是查下接触器有问题的更换下,接触器没问题的话一般电机就挂了

网友K:
断开负载线测量接触器主触点,通电测一下,应该触电接触不良,换个新的就好了

网友L:
没回路肯定没有电流了

网友M:
楼主检查一下断路器吧,看看断路器怎么样了

网友N:
应该是角形 接触器的触点 出了问题 接触不良 或者直接坏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M:
断路器是正泰的是不是冲击电流保持时间短

网友O:
楼主的问题是星起后转换时跳闸还是缺相?如是前者,大多是星起时间太短,起动电流还未降低到最小就转换到角接了。

网友A:
如果没人动线路,应该是
三角形 接触器的触点接触不良

网友P:
先把主回路电断开,开二次回路,用万用表检查,启动接触器和转换时的接触器吸合情况,还有转换时间是不是达到启动时间,(切换时间短也会跳空)接触器要是没有问题,就检查电机接线桩头,有没有断线或接触不良,这些要是都没问题,就查电机

楼主:
空开换了个大一型号的就好了

网友H:
回复 楼主:
看来是空开的问题了

网友Q:
接触器的型号都一样吗?行程一样吗?
有可能星形切换成三角形的时候,星形的接触器没完全分开,三角形的就开始切换上了。
所以要看一下你的接触器是不是一样的,行程是不是一样的,之前我们也出现过类似的事情,不过我们是自耦降压启动

网友G:
引用 楼主:
空开换了个大一型号的就好了
原来的断路器是不是有一相不对劲哦!!

楼主:
回复 网友G:
空开抗冲击电流能力有点儿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