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6):
控制步进电机,先快速再慢速,不论快速还是慢速的时候外部给信号都走指点的脉冲数停止,用pto能做到精确定位么

网友A:
关键是步进马达的功率选型要合理,机械负载和扭矩不能超过选型功率,否则容易丢步与失步。

网友B:
步进电机玩起来不过瘾,我喜欢伺服电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玩起来不过瘾,我喜欢伺服电机
你可以具体回答楼主的问题,能或者不能!

网友D:
可能程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