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7):
三菱FX3U-64MR的PLC,设备控制编程需要在自动运行过程中,随时可以按压操作面板上的按钮控制某个动作气缸的前进后退。操作完成以后还能按照原来自动运行的节点继续自动运行下去。该怎么样编程呢?请高手们给个思路啊?谢谢!

网友A:
例子:
自动模式下的13步的步进梯形图程序中,每一步里面都需要检测复位按钮是否按下,如果按下,立即无条件跳转到某程序步执行相关的动作。

也就是说,你的自动模式下,自动程序的编制必须能够随时检测按钮的当前状态,检测的结果也需要做相关的处理。

楼主:
谢谢,那这个自动程序用那种方式编辑好呢?用步进控制,还是普通的继电器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那这个自动程序用那种方式编辑好呢?用步进控制,还是普通的继电器控制。。。。。
那要看自动控制的工艺是否复杂,如果动作多,顺序要求高,就用步梯。

网友B:
中断不知是否可以实现

网友C:
需要的地方 并行一个开点 行不

网友D:
这样操作不危险吗。手动自动同时

网友E:
自己画出逻辑动作图,一切就简单了

网友F:
3u64mr吧

网友G:
跳转和步进都可以吗?

网友H:
不复杂啊,设置好优先级别就可以,但是要考虑好系统的安全

网友I:
在该气缸前面放个常闭或常开按钮,同时主程序用该按钮复位或置位应该可以。最近做的程序也有这个要求,不过还没有试机

网友J:
60点是FX3G或FX3GA;

楼主:
比如在一个行程内依次有三个限位开关XQ1,XQ2,XQ3。如果自动运行在XQ1和XQ2之间时,手动按压面板按钮运行到XQ2和XQ3之间了,那立刻进入自动运行程序该怎样动作呢?

网友I:
回复 楼主:
你说的意思应该是自动暂停后,任意手动,然后再自动继续运行吧

楼主:
14楼说的非常正确,该用怎么样的方式编程好控制啊?

网友K:
9楼说的正解,当然方法有多种,达到效果就行。

网友E:
不明白动作逻辑就没有办法,知道了动作逻辑就是小菜一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