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7):
因检修PLC断电3小时后,PLC不能进行控制只能进行观察,有输入没法输出求助解决办法用的concept跟施耐德vijeo citect!

网友A:
PLC本机面板上的钥匙运行开关没有被开启,或者设备接通电源以后,需要在操作面板上按下启动程序的按键,PLC才会执行启动设备的命令。
或者工艺中设定的安全信号没有输入,比如设备运行后非法关机,导致机械动作不能回归原始点,不安全,所以原点信号没有输入,无法再次启动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在PLC柜子已经重启过了啊状态也现显示RUN啊,能观察现场信号不能动作,愁死了

网友B:
监控一下,看输出条件哪个没满足

楼主:
回复 网友B:
联锁开关投切都不能实现只能看

网友C:
新设备?用多久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老设备 5年了

网友D:
主要检查程序连锁,搞不好就是安全继电器挂了

网友E:
个人认为还是检查启动前的条件是否全部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