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问题啊

楼主(2016-08-27):
第一张图是FC2640调用块,i22.2为1 为什么调用块里PROCESS-INPUT没通,调用块线圈为1了,为什么第二张图没有输出,谢谢大神们。

网友A:
资料是不是少了点!
技术有限!
我单凭这两幅图没法回答!

网友B:
你这个fc2640应该是有多处调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fc2640应该是有多处调用了吧
是,还有几个也调用了这块

网友C:
我以前做PID模块的时候出现过这种情况,我是因为地址重合了,,你这个不太清楚

网友D:
监控的fc不是对应你当前的调用。

网友E:
线圈是否重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