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7):
两台丹佛斯5000系列22KW的变频器,充电电阻一个为3.5K,一个为8K。不明白为啥充电电阻这么大呢,是不是两个都是坏的呢?

网友A:
阻值是不是发生变好了?

网友B:
应该是两个充电电阻都坏了,充电电阻一般都是几十欧姆左右

网友C:
这两个是充电电阻吗,不过标称是450欧的。

网友D:
压敏电阻

网友E:
充电电阻不可能那么大的,应该是2个都坏了

网友E:
看图片好像是PTC的热敏电阻,这个电阻跟温度又关,如果电阻发烫阻值会变很大的

网友F:
楼上正解,这不是普通的电阻。

网友G:
首先确认充电电阻,22KW的变频器如果阻值大于10欧姆就差不多认为损坏

网友H:
不像是充电电阻

网友I:
没有看见充电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