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7):
  台达A2系列伺服能用通讯采集电流吗? 怎么采集?

网友A:
一般只要伺服驱动器上拥有数据通讯端口,都可以使用数据线获得驱动器内部的所有状态,有的还能修改系统软件参数。
但是有的通讯端口需要使用厂家提供的配套软件。
比如在笔记本电脑上安装伺服监控软件,并使用数据线将其与电脑的通讯端口相连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台达A2系列伺服能用通讯采集电流吗? 怎么采集?
应该可以,你上位机是啥?需要技术支持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