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3无法安装

楼主(2016-08-27):
从官网下载的GX WORKS3-1.026C升级不成功,造成GXW2.GXW3均无法使用。将它们卸载后再也无法安装GXW3.系统重装2次了,系统重装后首先装GXW3还是不行,总是出现图中提示。希望高手多多指教!谢谢了!

网友A:
重装完系统是这个效果? 不能把,系统重新安装也是没有清理好磁盘, 你清理一下注册表试试吧

网友B:
重新安装系统后要先安装GXW2,然后再安装GXW3

楼主:
系统重装并格式了C盘、D盘。注册表清理干净了。3楼的方法已试过,还是老样子。

网友C:
你的系统缺失某一个插件,具体看安装提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系统缺失某一个插件,具体看安装提示
应该怎么解决呢?请教高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系统缺失某一个插件,具体看安装提示
应该怎么解决呢?请教高手!
不要安装电脑城那种GHOST系统,最好是原版操作系统

网友D:
三菱软件搞的有点。。。。,越搞越多
还是类似CX ONE 博图一类的,集中到一个里面好点

网友E:
重装系统都搞不定?
你是重装系统还是修复系统?
按说重装系统不可能啊!

看看安装文件夹内还有文件没有
打开本地服务,找到三菱的相关服务,停止运行后,删除原来无法安装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系统缺失某一个插件,具体看安装提示
应该怎么解决呢?请教高手!
不要安装电脑城那种GHOST系统,最好是原版操作系统
重新安装系统后要先安装GXW2,然后再安装GXW3
西门子的软件都可以在Ghost系统上正确安装和使用!
三菱的软件对系统没有西门子那么苛刻!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的是W7原版(旗舰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官网下载的GX WORKS3-1.026C升级不成功,造成GXW2.GXW3均无法使用。将它们卸载后再也无法安装GXW3.系统重装2次了,系统重装后首先装GXW3还是不行,总是出现图中提示。希望高手多多指教!谢谢了!
重新安装系统后,先安装GXW2后,再安装GXW3不行?
三菱软件对系统的要求没有西门子那么苛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官网下载的GX WORKS3-1.026C升级不成功,造成GXW2.GXW3均无法使用。将它们卸载后再也无法安装GXW3.系统重装2次了,系统重装后首先装GXW3还是不行,总是出现图中提示。希望高手多多指教!谢谢了!
重新安装系统后,先安装GXW2后,再安装GXW3不行?
三菱软件对系统的要求没有西门子那么苛刻的!

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GXW2安装了再安装GXW3还是老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官网下载的GX WORKS3-1.026C升级不成功,造成GXW2.GXW3均无法使用。将它们卸载后再也无法安装GXW3.系统重装2次了,系统重装后首先装GXW3还是不行,总是出现图中提示。希望高手多多指教!谢谢了!
重新安装系统后,先安装GXW2后,再安装GXW3不行?
三菱软件对系统的要求没有西门子那么苛刻的!

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GXW2安装了再安装GXW3还是老问题。
真重新做了系统后,把系统防火墙关闭后,其他软件都不要安装,先安装GXW2,再安装GXW3!
对了,系统安装好后,先做个镜像备份!
如果还不行,安装好系统后,先用360进行系统修复打包,然后再重新安装(安装的时候一定要关闭360安全卫士和360杀毒)
鲁大师等也要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官网下载的GX WORKS3-1.026C升级不成功,造成GXW2.GXW3均无法使用。将它们卸载后再也无法安装GXW3.系统重装2次了,系统重装后首先装GXW3还是不行,总是出现图中提示。希望高手多多指教!谢谢了!
重新安装系统后,先安装GXW2后,再安装GXW3不行?
三菱软件对系统的要求没有西门子那么苛刻的!

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GXW2安装了再安装GXW3还是老问题。
真重新做了系统后,把系统防火墙关闭后,其他软件都不要安装,先安装GXW2,再安装GXW3!
对了,系统安装好后,先做个镜像备份!
如果还不行,安装好系统后,先用360进行系统修复打包,然后再重新安装(安装的时候一定要关闭360安全卫士和360杀毒)
鲁大师等也要关闭!!
好的,我再试试.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官网下载的GX WORKS3-1.026C升级不成功,造成GXW2.GXW3均无法使用。将它们卸载后再也无法安装GXW3.系统重装2次了,系统重装后首先装GXW3还是不行,总是出现图中提示。希望高手多多指教!谢谢了!
重新安装系统后,先安装GXW2后,再安装GXW3不行?
三菱软件对系统的要求没有西门子那么苛刻的!

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GXW2安装了再安装GXW3还是老问题。
真重新做了系统后,把系统防火墙关闭后,其他软件都不要安装,先安装GXW2,再安装GXW3!
对了,系统安装好后,先做个镜像备份!
如果还不行,安装好系统后,先用360进行系统修复打包,然后再重新安装(安装的时候一定要关闭360安全卫士和360杀毒)
鲁大师等也要关闭!!
好的,我再试试.谢谢!
三菱软件真没西门子对系统要求苛刻,别说原版旗舰版,一般的封装好的系统都可以安装的!

网友F:
应该是注册表的问题,不行的话问一下三菱客服。不过感觉三菱的客服没西门子的态度好

网友G:
回复 网友B:
不是说安装不了,而是有的G系统为了所谓的精简把好多服务组件都删了,开始体现不出来,后面一堆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不是说安装不了,而是有的G系统为了所谓的精简把好多服务组件都删了,开始体现不出来,后面一堆问题。
楼主的系统可是原版镜像哦,不是G系统!

网友G:
回复 网友B:
原版镜像真的那就尴尬了,不过我最坏的情况曾经用电脑出厂镜像做的恢复U盘,恢复一次直接硬盘清空。重装什么都可以,就是要提前备份电脑里的东西麻烦死。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原版镜像真的那就尴尬了,不过我最坏的情况曾经用电脑出厂镜像做的恢复U盘,恢复一次直接硬盘清空。重装什么都可以,就是要提前备份电脑里的东西麻烦死。
我用G系统,别说装三菱软件,西门子都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原版镜像真的那就尴尬了,不过我最坏的情况曾经用电脑出厂镜像做的恢复U盘,恢复一次直接硬盘清空。重装什么都可以,就是要提前备份电脑里的东西麻烦死。
我用G系统,别说装三菱软件,西门子都没问题!
G系统一般都是被人家精简好的东西,具体精简不同就有不同缺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原版镜像真的那就尴尬了,不过我最坏的情况曾经用电脑出厂镜像做的恢复U盘,恢复一次直接硬盘清空。重装什么都可以,就是要提前备份电脑里的东西麻烦死。
我用G系统,别说装三菱软件,西门子都没问题!
G系统一般都是被人家精简好的东西,具体精简不同就有不同缺陷
楼主的系统可是原版镜像哦,不是G系统!
你说注册表有问题,帮忙给解决一下!辛苦你了!

网友H:
先把系统补丁打上,还有驱动程序都弄上,我的原来就是因为驱动程序不全,安装西门子200软件后不能连接PLC通讯,后来把所有驱动程序补了一遍才好的。

网友I:
估计楼主是安装 了纯净版的win7系统,很容易出问题的,我就试过,不但不能升级sp1,而且连SolidWorks和wincc都安装不了,换个系统就好了

楼主:
经过几天的捣腾,最后在原版W7家庭版系统中安装成功。在高手们的启发下,本人分别用了3款W7 GHOST系统,但均未安装成功。其中2款在安装到NET4.0处卡住了,无法完成安装。另一款能完成GX WORKS3的安装,但在打开软件时确提示内存不足什么的。一个应用软件安装这么费劲实在令人生畏!本人不懂软件,但感觉似乎问题出在GXW3上!

网友J:
引用 楼主:
经过几天的捣腾,最后在原版W7家庭版系统中安装成功。在高手们的启发下,本人分别用了3款W7 GHOST系统,但均未安装成功。其中2款在安装到NET4.0处卡住了,无法完成安装。另一款能完成GX WORKS3的安装,但在打开软件时确提示内存不足什么的。一个应用软件安装这么费劲实在令人生畏!本人不懂软件,但感觉似乎问题出在GXW3上!

的确是这样的,问题一定出在GXW3上,富士电机的软件安装在代理商上也是这样,很多国内机器都不能装,这在日本不是问题,人家没有盗版的,和富士电机的货币鉴别器一样,国内卖不掉,因为表现不佳,不能识别假钱,这在人家哪里根本就不是问题,人家那里没有假的。

网友K(2018-02-13):
三菱GX WORKS3软件在WIN7系统中安装不了,我很无语了,我安装了三天,都安装不了,我的系统国产PLC软件(汇川、信捷、海为等等PLC在同样的系统中都能安装,稳定运行),国内PLC发展到今天,我们没有理由不用,加三菱软件怎么差,还用他的吗?我现在对三菱PLC,很无语了的,在脉冲输出,新出FX5U,本体只5轴,国内PLC本体可带8轴,10轴了,为何还要用三菱PLC呢?

网友L(2021-12-13):
回复 楼主:
我的成功案例是,去控制面板,然后找到gx works的相关文件然后删除,接下来重新安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