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7):
我厂有一台顿汉布什WCFX24K1H2 冷水机组。我想学习一下相关的知识。请问哪位高人给点中文资料?尤其是电气方面的。类似型号也行。万分感谢

网友A:
冷水机组的结构原理基本都差不多
大同小异
电气图纸估计只能找原厂哦!
打个电话应该可以解决!

我经常打电话找厂商要图纸资料!

网友B:
定制的控制系统,定制的单片机控制板+专用的触摸屏控制系统,要是想获得维护资料,包括故障代码,而不是电控系统的原理与源程序,可以询问品牌商的售后服务部门获得。
不过一般都不会轻易给你的,因为安装调试好设备以后,都会移交系统使用说明书,如果你在公司内部寻找不到,请向领导反馈并动用公司的管理层协助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