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7):
请问大家一下,我对基嗯士不熟悉但但现在要编制程序 、我现在有个基恩士plc要用来控制一台泵的循环的,现在想编制程序,不知I/o里的外部输入点与输出点位对应程序中那个地址输入R01,R02,R03起吗输出是R500 、R501,R502起吗

谢谢大家帮帮忙

楼主:
简单控制就可以了、能外部按钮启动  与输出控制外部中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A:
详细型号先讲清楚;

网友B:
KV-N40AR,我只用过这个:

数字量输入R000~R003
比如R000的含义:
紧跟R后面0为CH编号,10进制,范围为000~599;
最后面的两个0为CH内的位编号,16进制,范围为00~15
此相当于
三菱PLC中的X000~X003
西门子PLC中的I0.0~I0.3

继电器输出R500~R503
比如R500的含义:
紧跟R后面5为CH编号,10进制,范围为000~599;
最后面的两个0为CH内的位编号,16进制,范围为00~15
此相当于
三菱PLC中的Y000~Y003
西门子PLC中的Q0.0~Q0.3

数据寄存器DM0~DM7,10进制编号,相当于
三菱PLC中的D0~D7
西门子PLC中的VW0~VW14

特殊继电器
CR2002,常时ON,相当三菱FX系列中的M8000
CR2003,常时OFF,相当三菱FX系列中的M8001
CR2008,运作开始后接通一个扫描周期,下一个扫描周期开始全断开,相当三菱FX系列中的M8002
CR2007,运作开始后断开一个扫描周期,下一个扫描周期开始全接通,相当三菱FX系列中的M8003
CR2004,10ms时钟,相当三菱FX系列中的M8011
CR2005,100ms时钟,相当三菱FX系列中的M8012
CR2006,1s时钟,相当三菱FX系列中的M8013

内部辅助继电器
MR000~MR59915,相当于三菱FX系列中的M0~M7680

定时器:
T指令:100ms时基,相当三菱FX系列中的T0~T191
TH指令:10ms时基,相当三菱FX系列中的T200~T245
TS指令:1ms时基,相当三菱FX系列中的T256~T511

常数:
十进制数(#):
无符号16位:#0~#65535
有符号16位:-32768~+32767
无符号32位:#0~#4294967295
有符号32位:-2147483648~+2147483647

十六进制($)
16位:$0000~$FFFF
32位:$00000000~$FFFFFFFF

应用指令后缀种类:
.U:无符号16位
.S:有符号16位
.D:无符号32位
.L:有符号32位
.F:单精度浮点小数型实数
.DF:双精度浮点小数型实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KV-5500机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详细讲解、以前没接触过基恩士PLC、触摸屏公司就一直在使用

网友C:
赶鸭子上架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起步很痛苦但这个也是一过很好学习的机会、一起奋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详细讲解、以前没接触过基恩士PLC、触摸屏公司就一直在使用
不客气!
给你一个最新版的基恩士PLC编程软件和基恩士触摸屏软件
链接:http://pan.baidu.com/s/1gfHi2C7
密码:mect

楼主(2016-10-14):
回复 网友B:
朋友有没基恩士编程手册、发份来看看、谢谢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朋友有没基恩士编程手册、发份来看看、谢谢你了
貌似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朋友有没基恩士编程手册、发份来看看、谢谢你了
貌似有
非常感谢!

网友D(2022-01-08):
有没有基恩士KV-XH16ML模块和KV-ML16V的编程案例程序,第一次用基恩士不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