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7):
上电报F0052,查看r0200参数值为0,22KW的机器,正常不为0,求大虾指点,谢谢!

网友A:
你这个不是MM430吗?在MM430的参数表里,我这个版本比较早,参数r0200最小的装置代码是7.5kW,数值为271,没有你说的0.2kW呀?

再说了,故障码F0052是说装置没有识别出来功率组件。所以,这个装置需要换新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R0200数值是0,是22KW机器

网友B:
P201是多少?修改功率,回复出厂值。

网友A:
呵呵,可以按3楼说的试试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R0200修改不了,一按上升键就显示双行五个-----,24C02电压4.97V,通讯脚5,6也连通,是不是24C02信息丢了?

网友B:
正常时200和201的值是一样的。r与P不同,r200是只读,换不同功率的CPU板就要改功率,恢复出厂值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确定24C02坏,哪位大虾有MM430,22KW驱动板24C02的数据,麻烦发一份,谢谢!

网友C:
功率程序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