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定位交流

楼主(2016-08-27):
现在有一台A4伺服,联接减速机是25,丝杆螺距是10,我把伺服电子齿轮比设定为1000个脉冲伺服电机转一圈,到减速机输出端是不是要25000个脉冲才转一圈?然后我在触摸屏上做一个寄存器用来给操作员自已任意设定的MM数,在PLC里按25000转一圈来计算MM数,那在减速机输出端跑1MM就是2500个脉冲是吗?

网友A:
就是如此计算的,没错

网友B:
完美的情况下这样一点错没有,不过考虑到可能会有的机械间隙累计误差,后面最好长时间往复运动观察下是否存在,再考虑是否加补偿程序。

网友C:
可以实际测一下,反复点动移动看1毫米跑多少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