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保护测控装置

楼主(2016-08-27):
QN-590通用保护装置,有人知道这个吗?我公司一个10kv的高压柜就安装了这个保护,问题就是经常会跳阐,显示断相保护,能后又查不到问题,重合阐又能正常运行,请教大师给个方向

网友A:
我也就了解个大概。说的不对请大家指正。根据你的描述。我觉得既然报警是断相跳闸。说明输出到跳闸线圈回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具体应该找电压信号输入回路。首先应该检查从互感器到综保的接线是否有松动。如果没有。就可以把这个保护装置的电压信号采集板的插件拆下来与其它备用柜子的板子互换。看看是不是板子内部滤波等其它元件有问题。

网友B:
这个只能把那个抽屉兑换试一下查找问题

网友C:
检查相关警报回路是否有线接触不好

楼主:
谢谢大家,平时生产是不能停高压的,不停能拆综保线路板吗?还有就是设置参数会有问题吗?跳阐时间能改吗?设置方法也找不到

网友D:
没有使用过这类装置;
大致是,需先判断是检测信号的问题、还是确实存在故障。

网友E:
这种应该是短占性的接地故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