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7):
施耐德ATV302HU75N4偶尔报过流,是不是电流互感器的问题,不知道怎么下手,求各位师傅指导下,谢谢

网友A:
正常时看电流是否正常,稳定,输出电压是否平衡。

楼主:
都看过了的,全正常的,

网友B:
是不是负载过重呀。

楼主:
没有啊,,,换一台一样的变频器就好了,

网友C:
判断出是负载问题还是机器问题了么?如果机器问题,电流互感器的可能性非常大,一般来说就是电流互感器,但是电源板这些也是有可能的,一般建议排线,互感器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