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名其妙的逆变焊机

楼主(2016-08-27):
时代逆变。
大
滤波电容
桥式整流三相
面板
功率板
输出线圈
奇怪形状的磁环。滤波吗?
这是什么?
线包
驱动板和电源板

楼主:
焊工师傅说,电流很大,且不可调小。我不太懂,没经验。打开之后测量调节电流的电位器没问题。里面灰尘很多。用压缩空气吹吹,就好了。已经一星期了,正常工作。糊里糊涂的就好了

网友A:
就是触发主板的问题

网友B:
灰尘导致的?
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C:
估计是灰尘厚重,导致控制板引脚放电,电流调节单元失控。

网友D:
应该是灰尘多,还是什么地方接触不良

网友E:
正常的维修过程也是先清洁线路板的。

网友F:
应该是楼主动了驱动板左下边的那个4芯线,那个是霍尔电流传感器,那个东西接触不好电流失控

网友G:
有的三相焊机相位不对,电流不能调整,倒一下相位就正常了。

网友H:
电路板是否虚焊,灰尘过多,清扫灰尘。

网友I:
厉害哟 搞个卫生就好了

楼主:
这是什么东东。测电流?貌似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厉害哟 搞个卫生就好了
渣技术。别笑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楼主动了驱动板左下边的那个4芯线,那个是霍尔电流传感器,那个东西接触不好电流失控
看来大神是高手表情。这玩意好修吗?

网友F:
回复 楼主:
就是图片上那条蓝线,里面是4或者5芯线,接在电抗器后面.应该是一个蓝色的东西焊机线从中间穿过的

网友J:
灰尘导电、阻碍散热,

网友K:
 是灰尘太多引起的吗?

网友L:
时代的焊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