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7):
PLC 执行原点复归指令时,在执行完成后,输出一个20MS的输出点让伺服动器上的寄存器清0 这样作的意义是什么?会让伺服更准确吗?专家细说下这问题。

网友A:
清除伺服滞留脉冲,伺服就停止不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信号必须有吗?现在用伺服我用这个信号,出现回原点时有时不准有点过头,和这个信号有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