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7):
7.5KW电机有一直流电磁刹车,直流电压170V,线圈电阻300欧姆,工作中常烧坏电磁刹车的线圈,想加一熔断器,保护线圈,想想知道吸合瞬间电流和保持电流的大小,已方便选熔断器的大小

网友A:
经常烧坏线圈,检查看看是否离合片吸合不紧导致的磁力损耗,从而导致电流增大,烧毁。

网友B:
查看刹车间隙,吸合后保持电流小!

网友C:
直流的吸合和保持电流应该是差不多吧,交流的才有差别

网友D:
线圈保护了,电机刹住保护,这样不好。只要机械吸和灵活到位,一般线圈不设保护,只有吸和不正确才电流大。

网友E:
纯直流的话,电流取决于其直流电阻,应当一样;但加电瞬间,电压的突变,可能有所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E:
380V单向整流 脉动170V的直流电

网友F:
用变压器做个全波整流在看看,是不是脉动电压不稳呀。

网友G:
电压除以电阻等于电流,再以两倍电流选熔断试试,仅供参考。

网友H:
线圈的电压确认是170V吗?另外线圈的冷态直流电阻是多少呢?是不是需要给线圈就恒电流控制,而不是恒电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