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300编程问题

楼主(2016-08-28):
见图,把Q0.0改为Q0.1,保存时出现错误?什么意思?怎么办?求懂的帮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见图,把Q0.0改为Q0.1,保存时出现错误?什么意思?怎么办?求懂的帮忙
1、请将截图截取完整,我甚至无法看到你所使用的指令。
2、请不要在FB/FC中直接引用全局地址,这个习惯会影响你今后的编程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