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边沿触发指令的疑问

楼主(2016-08-28):
对于边沿触发指令,既有触点的指令,也有线圈的指令,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呢?
下面两条指令都是1200PLC的,在I0.0的上升沿触发Q0.0,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A:
因为边沿检测指令需要同RLO的结果比较,所以触点比较受影响的是前一条RLO的指令结果,线圈比较受影响的前一个触点的RLO值。
对于习惯于日系的用户来说,这两种在实际编程中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网友B:
基本没用过下面的指令,当非位标志触发时只能用单独的沿指令或网络6指令,网络5的就不能用了

网友C:
感觉差别不大吧。

网友D:
在这程序里效果一样,在别的地方意义就不一样了

网友E:
在欧姆龙plc中 两种都用过 前面用在按钮 比较多
后面的一般在工艺的流程中的自动触发

网友F:
我很少用边沿指令
感觉和普通的差别不大!

网友G(2016-10-27):
我只能说在这个程序里,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