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变成单线原理图如何改回来多线

楼主(2016-08-28):
各位同行你们好 ,
求助一个问题  ,
打开EPLAN软件的时候  插入符号 应该是插入个两极开关是两个开关出来,插入三级的应该是三个
现在变成了插入后只有一个  但是后面标注了个数字,
我把我的设置  还有出现的问题 截了图
麻烦懂的各位指导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EPLAN不像ACDE有三极的,所以,你需要画3个单极的来表示三极的。

另外,以后贴图的时候不要将最后一张贴出来,盗版的真LOW。

网友B:
我用的也是盗版的。确实挺LOW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多线原理图旁边的激活 点下去  就可以变成多线的了

网友C:
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D(2017-01-08):
盗版LOW的不是员工,是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