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plc烧了

楼主(2016-08-28):
在房间里看书,plc连着电脑,没关电,一直开着一晚上
上午写了一小段测试程序,然后运行测试了一下就放那了,
慢慢的闻到一股味道,一直还以为是外面的,后来想把程程序更新一下,发现连不上了,仔细一看,味道从200里发出来的,灯显示黄色
天哪,赶紧断电
打开看到最明显的是这个钽电容黑了

还能修好吗
-xxx//

//////////////////////////////
刚量了那个位置的焊点,是23.6v,即输入电压,看来是电容不耐压了

网友A:
不关电怎么会导致PLC 烧坏,是不是有接错线路

网友B:
这种也不应该啊,焊下来,往前查一查啊

网友C:
你这个plc是电源电压是多少

网友D:
找个维修的地方修修吧!

网友E:
找专业的维修下

网友F:
估计家庭电压波动,导致零部件烧毁。
如果是工厂在用或者备用装备,直接送修或者让供应商换货,如果是学习装备,自己拆焊贴片元件练手式的维修。

网友G:
长时间不断电也没事,可能是你家电压问题

网友H:
工厂很多都是365天通电使用的,不至于那么脆弱;

网友I:
换掉也许就好了,钽电容会自燃的

网友J:
你这板子看去不像正宗货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DC  DC  DC,是24v电压
输入的电压我用的是自带的24v,昨天一夜都没事。

网友K:
换个电容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K:
把它取掉能正常运行
但查不到这个钽电容的资料,先在笔记本主板上取一个代换上去算了

网友L:
这个电容50V4.7微法,这种电容很容易漏电,去掉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电容50V4.7微法,这种电容很容易漏电,去掉也行。
刚量了那个位置的焊点,是23.6v,即输入电压,看来是电容不耐压了
也是有可能的,这个plc放了有近一年没用了,这次就拿出来就这样直接用,有可能会出问题的
我先拆掉算了

网友M:
是水货?
按说这个就是24小时连接运行也不会坏啊!

网友N:
烧钽电解的第一次见,这东西很少烧坏。可能是本身质量问题。

网友O:
不断电也不会烧

网友O:
是不是接错了电源

网友P:
回复 网友J:
和不断电没什么关系,正常应用都是长时通电的啊。

网友Q:
电压高了吧

网友R:
是放时间常造成的么

网友S:
你上的多少的电压啊,,正常的话不会烧啊

楼主:
回复 网友S:
24v的输入电源。
后来把这个电容去掉了,手上也没有耐压这么高的可以替换,所以先不安装了
现在一直开了四五个小时了,也没有什么问题。
估计是因为这个plc太久没有使用了。

网友T:
可惜可惜,要不修一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T:
可惜可惜,要不修一修吧!
正常使用中

网友L:
其实钽电容不是传说中的那马好,时间长了都会漏电,在一些仪器上就有很多是钽电容漏电引起的故障!

网友U:
怎么那么脆弱呢?是不是盗版的呢?

网友V:
厂里24小时用也没这么娇气

网友W:
家里好多没通电的PLC,要不要隔断时间通通电,保持状态?

网友X:
不应该,
是不是有其他原因。

网友Y:
回复 网友W:
编程电缆质量也是很重要的,劣质电缆易出问题。。。

网友Z:
西门子200系列经常性起火的,不要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W:
家里好多没通电的PLC,要不要隔断时间通通电,保持状态?
低价卖给坛友吧,呵呵

网友W:
回复 楼主:
都是些老型号,用来学习还是不错。

网友AA:
可能电容不行了吧,换掉就好!

网友AB:
不可能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