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8):
在PLC参数里怎样设置?是用偏置、增益模式还是?程序怎样写?

网友A:
模拟量输出呀

网友B:
DA模块输出0~10V电压信号接到变频器的2\5端子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运行模式设定:是普通DA变换模式还是偏置/增益模式?

网友B:
DA变换模式;

网友C:
普通模式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