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8):
英威腾chs100伺服报Er-oe后烧模块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伺服报Er-oe为脉冲超差,如果有烧模块情况,极有可能是电机卡死不转或者负载很大导致过载。
如还有疑问,请电话英威腾售后服务热线400-700-9997。

网友B(2022-04-22):
 请教大家英威腾chs100充电电阻坏,换上电阻后,上电24V继电器不吸合正常吗,没电机和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