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8):
S7-300紧凑型CPU自带数字量模块问题:
比如说CPU314C-2DP这款CPU型号,里面集成了数字量输入模块,想请教大家的是:这个自带的数字量模块是源型输入还是漏型输入,还是两者都可以啊?有什么根据啊,有什么手册依据吗?在手册上也没有找到相关的说明。

网友A:
取决于公共端 两者都可以吧

网友B:
看介绍300的编程书,基本都有

网友C:
端子上的盖板上有接线图;

网友D:
手册也分为好几种:选型样本手册,编程手册,硬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