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8):
以前都是用伺服,还没发现电压问题,这次准备改步进,发现步进放大器是5V输入的,不知道坛子的盆友怎么处理呢

网友A:
串联电阻 也可以的。

网友B:
这样只能串电阻了吧!

楼主:
对了,工作电压还是24V可以用,就是脉冲及方向用5V,目前看还是窜电阻吧

网友C:
可以使用有五伏输出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使用有五伏输出的电源。
我是PLC直接发脉冲给步进驱动器的,驱动器工作电压可以接24V的

网友D:
串2k电阻或者用5v电源

网友E:
串2K的电阻就解决了;

网友F:
步进电机驱动器端口和内部都是用光耦隔离的,只要保证驱动电流大概在5-10毫安就可以了。电压高可以串联电阻,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串2K的电阻就解决了;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了

网友G(2016-10-05):
串联一定的电阻分压

网友H:
一般都是串电阻,加个5V的电源成本又增加了

网友I:
和步进电机一样串DC24V串2K的电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