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8):
厂里的纸板裁切吸风皮带轴轴承三天两头的坏,换一次要两个小时往上,这给生产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由于一直找不到原因很是烦恼压力也很大,论坛里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1.轴承本身质量原因,(是不是正品)
2.皮带张紧力是否调的太大
3.检查轴是否变形,(用百分表测一下轴的同心度)动平衡差很容易损坏轴承
4.安装时轴承是否损坏,间隙调整是否正确,调整不正确,轴承发热严重也容易损坏,
以上4点仔细分析检查肯定可以发现原因。

网友A:
把损坏轴承照片发一个出来,可以分析一下。

网友B:
轴心是不是偏了呢!

网友C:
风机震动吗?若震动大可能是风扇叶轮动不平衡。
是否三角带太紧。
以上原因可导致轴承过早损坏。
另外轴承是大厂正品吗?换一个厂家的产品试一下。

网友D:
轴承质量是关键,其次就要从设备及工艺上找原因了

网友E:
温度高吗

网友F:
选高速进口轴承即可

网友G:
轴承质量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H:
质量问题吧,用进口原装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轴承本身质量原因,(是不是正品)
2.皮带张紧力是否调的太大
3.检查轴是否变形,(用百分表测一下轴的同心度)动平衡差很容易损坏轴承
4.安装时轴承是否损坏,间隙调整是否正确,调整不正确,轴承发热严重也容易损坏,
以上4点仔细分析检查肯定可以发现原因。
用的是skf的uc209轴承,是不是正品就不知道了,轴头之前磨损外加工过,同心度没有测过,现在轴承座与机壁接触的地方有点烫,温度在60度这样,安装就是正常的敲击损伤肯定是有的但也不至于这么快坏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选高速进口轴承即可
用的是skf的,怎么区分是不是高速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损坏轴承照片发一个出来,可以分析一下。
图片一直上传不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心是不是偏了呢!
不知道呢!以前轴头磨损过委外加工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选高速进口轴承即可
SKF YAR209-2F

网友I:
skf,nsk正品是可以的,是否皮带或链条张力太大安装不平衡导致

网友J:
如果用的是正品轴承,
那就要考虑一下是设备的原因。

网友K:
风机转速多少?轴是否同心?轴承是否转套?风机是否动平衡?

网友L:
把风机做个平衡测试

网友M:
楼主还是上一张损坏轴承的图片,分析一下失效原因

网友N:
买到假货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把风机做个平衡测试
不是吸风电机,是一根传动轴

网友O:
如果机械本身有问题,再好的轴会坏,先排除一下机械的问题再考虑是不是轴承本身的问题吧。

网友P:
skf的高速轴承质量不错我们公司就用的skf的轴承,你问你们公司采购买的是不是正品skf的高速轴如果是正品,那就检查一下风机叶轮和轴心是否有问题

网友Q:
新设备还是旧设备?
轴承坏了是哪个部分坏了需要认真确认!
运行时候确认运行温度润滑状况
这些都是很关键的

楼主是不是买到的山寨货、?

网友R:
我感觉还是轴承质量有问题。

网友S:
是不是轴的问题,要不怎么这么容易坏!

网友T:
轴承与轴承座是不是跑外沿,看轴承与轴是不是紧配合。都要检查。

网友U:
风机动平衡不好,或者轴承位重新加工后不同心,运转起来后会产生振动。或者用手转动风叶可以停在任意位置为好。
轴承是否过盈配合,是否用油加热安装,高温高转速的轴承一般配合比较松,轴承发热要膨胀,你可以检查轴承座外圈是否安装过紧,必要时换轴承座试试。

网友V:
检查轴承的同心度,再就是轴承的质量

网友W:
新设备,设计安装有问题
维修后,轴承的可能性大
维修过一个意大利的抛光机,使用7-8年后换轴承,使用不就就坏,后换进口轴承,使用4年还没坏,
电机标称1450转,实际用到3500转。

网友X:
一根被动轴的轴承温度到了60,这不是往死里整的节奏吗?

网友Y:
我感觉不是轴承的问题,说实话在中国即使是再差的轴承也不会只用几个小时或是不到十天的。再差的轴承,只要轴承内室有润滑油,用个几个月是没问题的。检查的重点放在润滑油是否能存住,以前的轴承是否有油封?现在和以前的有什么区别,再轴承的周围是否有高温源直接对轴承进行了加热没?没图片,没说明要回复你的问题真是有点难度。既没来龙也没去脉。只能乱猜了!

网友Y:
发一张图有那么的困难吗?没图简单的说明一下轴承损坏的成什么样了也行,保持架被损坏到什么程度了里面是否有杂物等等,都不说,语言这么的甘贵?就说是损坏了,你还真把大家当神仙了。

网友Z:
我感觉也应该是装配问题,什么都没变就是换个轴承,不可能连着烧轴承的,要不就是润滑油的问题!

网友AA:
感觉不应该是轴承的问题!

网友AB:
轴承承受的无非就是径向力和轴向力,对照这种受力情形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