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8):
三菱形 plc 步进电机用drvi指令运行200个脉冲数中的一半脉冲数后暂停,再回归原点后使其当前值寄存归零后是不是脉冲数从头开始,而设置的脉冲数不变?

网友A:
回原点后当前值寄存器清零,和设置脉冲数没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走完的脉冲数是继续走下去还是从头开始走?

网友A:
中间停止后不会继续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中间停车按钮复位后还会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停止按钮复位后

网友A:
复位后不会走的。需要重新执行定位指令才会走。

网友B:
归零就意味着当前计数值清零,不过你的是相对定位,脉冲数只是对着运动前那个点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