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9):
QD16MS控制6台伺服,想知道怎么实现每台的手动正反转呀,告诉我一台的就可以。我这样写不知道哪儿错了,已启动就报警

网友A:
QD77MS16吧,点动之前要设置点动速度,然后通过缓冲区启动
启动报警是什么代码?

网友B:
真的够奢侈,如果简单定位的话两个QD75D4都不如一个QD77MS16贵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真的够奢侈,如果简单定位的话两个QD75D4都不如一个QD77MS16贵吧
两个QD75D4N和QD77MS16价格差不多的。QD77MS16功能要更多些。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拓展性么,我们一般16轴电子凸轮的时候才会用到77MS16,还是LD77MS16。

网友A:
凸轮是其中多的功能,还有用光纤减少接线,维护方便,16轴以后如果增加也方便。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那倒是没错,光纤总线配合J4B还是很好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QD16MS控制6台伺服,想知道怎么实现每台的手动正反转呀,告诉我一台的就可以。我这样写不知道哪儿错了,已启动就报警

有模块中文手册吗?求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A:
点动已经调试好了,不知道原点定位程序怎么写,还有定位移怎么写

网友A:
正常定位程序可以在软件中设置定位表格中的数据
然后将这些表格的编号放到定位启动编号的缓冲区,再去启动对应的轴就可以

回原点有个特殊的代码9001,放到定位启动编号缓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