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9):
现有一项目200PLC做上位机的从站,与上位机进行PPI通讯,另一个串口做从站用Modbus协议读取传感器的值而且带一个触摸屏,现要实现触摸屏和上位机对PLC寄存器内数值的修改操作,经过试验,只能由一方操作,(即要么触摸屏可以修改,要么上位机可以修改,总之两者都不能同时对PLC寄存器进行操作)其实就是触摸屏改完值上位机可以显示修改后的值,上位机改完值之后触摸屏可以显示修改后的值,就想问一下这个能实现吗?现在就是他俩谁都不听谁的,只能单方面操作。他们修改的是同一个寄存器的值。

网友A:
两个口,连接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B:
这个个人觉得有难度,以现在的云工作来说,改个word什么的要同时进行都不很好玩的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很多,单说0口用Modbus采集64路电池电压(UPS的电池),还有空调的N多参数,一组温湿度,电能表的各种参数,两台UPS的参数,一圈下来慢的要死。还要带触摸屏,触摸屏还要显示以上所有参数,还要和上位机通过1口通讯,要求上位机和触摸屏同时对上下限进行设定,我就怕PLC能不能hold住,我已经感觉很吃力了。

网友C:
估计是主从设置,导致的不能同时修改参数。
要解决,估计得更换通讯方案,比如使用西门子自家的DP现场通讯总线,或者使用工业以太网总线通讯系统。

网友D:
西门子的plc通讯口比较少,这应该是一个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