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9):
我是一名工控菜鸟,PLC学了也没多久。

认真研究了BFM表,大体上的知道了指令的作用,然后认识到模拟量的程序懂了也是这么写,不懂也是怎么写。
所以我就套用了一段代码,如图。

由于我手上的fx0n-3a模块是人家那边拿来的,所以不敢贸然行事。
就接力2节电池保险些,总计3v不到。正极接VIN1,负极接com1。

结果在线模拟,就是没有数据读出。

研读了下手册,接线应该没有问题,程序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手册上指出,电压输入要求电阻为200k,而我量了下2电池电阻为5M。
是不是就是这个问题?

或者还有什么比较安全测试学习模拟量模块的方法?

网友A:
呵呵;搞不清就按手册上的程序抄就对了;
当然,如果主机是FX1N,可以用方便指令RD3A

楼主:
谢谢版主。

那我这个接个电池,能让模拟模块读数不

网友A:
呵呵;用电池干嘛;
FX0N-3A不是现成的一路模拟量输出;
何必舍近求远呢?

楼主:
嗯 是的

说明书也直接有写 输出校正

楼主:
感谢版主了
可能是在线模拟的问题 搞块屏 总算搞定了

网友B:
FX0N-3A分辨率太低太低,不好玩

楼主:
是有点低
本来是想弄个2ad 看看 结果人家机器上拆过来只有这个没的挑
我觉得这个 好像和2ad差不多 就是分辨率比这个高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有点低 8位还是几位来着
人家机器上拆过来学习下
没错,就是8位分辨率,0-255

网友C:
你用的万用表高大上,有点羡慕,分辨率最高250,你可以剩以2提高分辨率。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教

万用表是那个时候头脑一热买的
现在想想 有点烧包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万用表高大上,有点羡慕,分辨率最高250,你可以剩以2提高分辨率。
呵呵;你就是X10,分辩率还是不会变的;
只是数字量变大,每次最小跳动值为10,没什么意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

万用表是那个时候头脑一热买的
现在想想 有点烧包了
这款万用表好像3\4000一个,其实工具买的好点不是什么坏事,况且可以一直用;

网友D:
这个表高大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他论坛里收的2K出头

网友A:
2K多,二手的吧;
新的不会是这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新的啊,盒子,校准纸片,机器三码合一,至少我是没看出有用过的痕迹

年底的时候很多,企事业单位的人出这个回笼资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了
可能是在线模拟的问题 搞块屏 总算搞定了
好高档的玩意,俺只有15B,跟你比起来太次太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 这是为了坚定我好好学习的决心

网友B:
是我的十倍左右

网友E:
有钱人,买这么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有钱人,买这么贵
我的F15B当时好像接近400,当时386元还是多少忘记了,买的时候还有点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