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9):
SEW 变频器高速运行时抖动,低速运行没事,之前用的好好的,请教高手。

网友A:
测母线电压是否稳定?输出电压是否平衡?

网友B:
一般会有一个高频抑制振荡 这个参数设高一点看看

楼主:
型号是这,谁有说明书呀,找了半天没找到

网友C:
是不是电机轴承有问题

楼主:
正反转都是这样的,15HZ ,挺好,30HZ 就会出现

网友D:
是不是变速箱或齿轮有矿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电机轴承有问题
个人认为该问题极大

网友F:
看看变频器的电流稳吗。

网友G:
是什么抖动?电机还是电机带的链条、皮带?电机问题、变频器问题、负载问题(传动)都有可能引起抖动。

网友H:
量一下变频器三相输出是否平衡?

网友I:
机械问题吧

网友J:
查一下变频器驱动电路,有可能是驱动不良或模块引起

楼主:
本人的意见还是参数设置不对了,高速时一顿一顿的。

网友K:
要有其他变频器代换下最省事,感觉还是机械上问题。你原来用的不是没事

楼主:
还是没找到原因,能正常运行只不过感觉不正常,负责是轴传动

网友L:
换个马达确定问题出在变频还是马达上……!

网友M:
机械震荡,将变频器该段频率跳过,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机械震荡,将变频器该段频率跳过,
不行,调低一点还是一样

抖动就是一快一慢,频率上下跳29-30-29  ,

网友N:
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解决了吗!
没有,不影响使用,感觉不舒服

网友O(2016-11-29):
会不会是有一路驱动电流不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