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开选型

楼主(2016-08-29):
一个电柜有四个200w的伺服,还有一个小型PLC,要选多大的空开?

网友A:
选C16的漏电断路器。

网友B:
6A空开就ok了。

网友C:
看你啥空开了,选个常用的就行了,施耐德5A的较多,正泰6A的较多

网友D:
选10A以内的 5或者6A的!

网友E:
10安的空开就行。

网友F:
6A的就好了!

网友G:
6A的就可以

网友H:
别选漏电的,伺服有可能跳闸。

网友I:
 10A以下即可。

网友J:
10A就行了

网友K:
6-10A都可以

网友L:
10A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