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9):
请问我用三菱PLC编程,8个寄存器D0,D2,D4,D6,D8D,10,D12,D14里面的数据是大小不等的,怎样通过程序把这8个寄存器里的数据按大小从小到大传到另外8个D20,D22,D24,D26,D28,D30,D32,D34寄存器里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我用三菱PLC编程,8个寄存器D0,D2,D4,D6,D8D,10,D12,D14里面的数据是大小不等的,怎样通过程序把这8个寄存器里的数据按大小从小到大传到另外8个D20,D22,D24,D26,D28,D30,D32,D34寄存器里面?谢谢!

FX3U或以上机型可以参考SORT指令或者SORT2指令。

停产FX2N或以下机型请网络搜索冒泡排序算法。

网友B:
如果是Q系列直接有排序指令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Q系列直接有排序指令

前面的帖子不是说了么SORT指令,老早说过了,我回答的帖子你最好不要跟贴………………

网友C:
一个一个比较..

楼主:
谢谢各位跟帖!用SORT指令可以解决。

网友D:
这个很容易啊,排序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