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S2问题

楼主(2016-08-29):
假设脉冲数是10000个,我走了2000个,然后移动键断开,脉冲能否停住,然后移动键闭合,再继续发送剩余脉冲,我的图能否实现,如果不能实现,我应该怎么改,求大神指导  CP1H

网友A:
你这个图不能实现吧 ,停都不会停(走完才停),具体怎么实现我也不会,期待楼下大神~

网友B:
以前试过,好像实现不了
可以走绝对看看
希望你成功。

网友C:
实现不了的,也不会停的,停是INI指令

网友D:
参考即可

网友D:
欧姆龙的定位指令需要中途停止就只能如此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中途停止,竟只能用INI,然后继续走,PLS2就得用绝对脉冲,对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中途停止,竟只能用INI,然后继续走,PLS2就得用绝对脉冲,对么
用INI可以清除当前定位指令数据,不管绝对值定位还是相对值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