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3200的值能不能用开关切换??高手们,麻烦指点下

楼主(2016-08-29):
(无正文)

网友A:
呵呵;一个常数,你想怎么切换??
如果要更改,用一个寄存器D来代替;
比如你用X10来切换,寄存器如果是D200;
LDI X10 MOV K3200 D200
LD X10 MOV K5000 D200
这样对应的数值就可以用X10来切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这样的,但是切换后有问题,M8029没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一个常数,你想怎么切换??
如果要更改,用一个寄存器D来代替;
比如你用X10来切换,寄存器如果是D200;
LDI X10 MOV K3200 D200
LD X10 MOV K5000 D200
这样对应的数值就可以用X10来切换;
难道我的PLC有问题了

网友A:
直接在DPLSY后面用D1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还试过Yo 与Y1分开两个脉冲切换,M8029给不了M8闭合

网友A:
对于PLSY指令,脉冲数在执行过程中改变时,是不会影响本次的执行结果,只有等下次执行时才新的设定值有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我换了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