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9):
三菱FX2N怎么连接电脑

网友A:
买根SC-09的三菱编程线,一头连PLC,一头连电脑的串口,没有串口的话就去再买根USB转RS232转换线。

网友B:
你电脑运行的是编程软件还是?!

网友C:
串口或者usb口的电缆都可以

网友D:
买条串口线
几十元钱吧!

网友E:
或者直接一条USB-SC09-FX也可以,稍微好点的100左右就能满足使用了。

网友F:
买根编程线,再在电脑装相应编程软件

网友G:
新人问的问题就是简单啊!!!

网友H:
需要专用的数据线连接电脑,淘宝网上有销售,低价连接方案花费的购买费才十几元成本。
电脑需要安装专用的连接软件,并设置通讯端口的参数,如果是想联机获得FX2N的内部程序,还要经过一道关口,就是程序是否被研发者进行加密处理,防止程序被盗窃读取。

网友I:
楼主问题都 没说清楚,坛友回答都很热情
你是要下载或监控PLC还是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