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9):
本来就只是为了电机启动时和停止时能有平滑曲线,但如果就为了这一个条件就用变频器和伺服是不是有点浪费。问问有没有更好的选择????

网友A:
变频器已经很便宜了

网友B:
单就这个问题是可以的

网友C:
看你电机功率多少kw的  办法很多

网友D:
前提是先确定电机的大小,加减速的控制要求才可以出合理方案

网友E:
变频器很复杂吗?交流异步电机,想平滑的启动和调速,只能用变频器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750w的,能说说可以用什么,我借鉴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750w的交流异步电机!!

网友F:
还是用变频简单

网友G:
可以用机械手动调速器

网友H:
变压变频的东西也只有变频器啦

网友I:
话说这属于标准的应用 软启动器 的场合,居然没人讲,西门子软启动器的活动参加的同学作何感想?

网友J:
单独设置加减速时间和加减速曲线就完全足够

网友K:
用滑差电机 应该是可以满足你的要求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750w的交流异步电机!!
1、变频器调速,成本几百元。
2、无极离合器机械调速,成本几千块钱。

网友M:
变频器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N:
看到你说的700w,国内现在很多牌子性价比高的很,这功率怕是4 500都能搞定。

网友O:
软启动器

网友P:
前不久看完了,一个电机原理的教学视频,从原理上来讲,只能通过控制频率来控制电机速度了,不然还可以通过改变磁极对数或者转差率来改变速度,不过这成本要高太多(我本人觉得一般人就无法做到的),所以建议还是买变频器吧

网友Q:
楼主可以diy个水电阻软启动

网友C:
这功率上变频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