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9):
在线等呀!明天要处理急需方案呀
 今天白天查了一下s7-200到上位机的通信,是通过rs485到光纤收发器然后通过光纤在到上位机,上位机也是光纤收发器然后用线连到一个rs485转rs232的接头上,今天查的通信正常,换了俩个光纤收发器,查线也正常,不知道还怎么查了

网友A:
什么问题啊!都不说!

网友B:
今天查的通信正常
那还要查什么呢。

网友C:
通讯不上了?

网友D:
有时正常  有时不正常吗

网友E:
用485转232转换器接到电脑上看看200接收发送的数据是否正常。

网友F:
不懂你有没有完整的3米尾纤。如果有,拿来直连两个光纤收发器,测试是否正常。
哦,对了,光纤有单模和多模之分的,需要注意。

网友G:
都正常通讯了还查个什么啊?
以前用300的做个这个类似的,光纤都给我转了好4道,查光纤是否通都查了一些时间,距离太远了。2个人跑去跑来。

网友H:
有条件更换线,光线转换模块,光纤一般不会出问题。可以测试下两边的通讯口是否正常。。。

网友I:
楼主这是调试还是后期维护

网友G:
回复 网友H:
光纤难说,有次别人把PLC通讯的光纤转接的时候插到视频光纤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