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端子指的什么

楼主(2016-08-29):
上面有个主机端子指的是什么 这是混泥土搅拌站电路图

网友A:
到现场结合设备看图纸。找端子号!

网友B:
X2和X3应该就是主机端子

网友C:
这种看起来图纸就不算正规,不好说

网友D:
搅拌站的智能阀门控制器?
什么叫主机门半开?什么叫主机门全开?什么叫主机门关闭?搅拌站为什么会存在主机门控制系统呢?

网友E:
感觉有点像主机的连锁,主机允许了,才能运行

网友F:
找到主机看接线端看看是否有相应的端子?用于控制KA12-14中继线圈

网友G:
就是端子台,找到对应端子台,再看连接到哪里了!

网友H:
应该就是端子排上去了,做转接用的。
转接箱一个道理了。。。

网友H:
应该是接到端子排上了
类似转接箱,有外部信号接进来。

网友I:
把图上全了才好分析

网友J:
结合电路图看看吧。对一对件。

网友K:
从2楼附图未能辨别;可先看谁是“主机”,再找到其端子。
若无实物,可先只看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K:
这个主机就是搅拌电机  叫主机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可是接线的线排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不是那种接线的线排

网友G:
回复 楼主:
应该是 你到现场查查

网友L:
端子排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主机就是搅拌电机  叫主机
很显然,主搅拌电机不单单只有三根380V的电源进线作为驱动电机旋转的供电,肯定还有类似行程开关的限位传感器作为接线机检测机构,请到现场根据图纸顺藤摸瓜,凭空猜测没有任何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就是接到电机主机端的线上面的  用来检测用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这个主机就是搅拌电机  叫主机
表示赞同。估计是连锁

网友N:
楼主这个接的应该是主机门的开闭位置接近开关。
我们的240搅拌机有4个接近开关  全开  全关  两个自己定的开度。

网友O:
主机上有个端子霜

网友P:
两种可能,一是通过主机端子与其它元件串联,如限位等,然后元件再通过主机端子与X3-4电源负连接构成回路!二是主机端子相当于一个分线盒,只是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控制电源的正负极不会分开太远的!